热继电器总是会跳

楼主(2007-01-28):
我用星三角控制电路,控制风机,由于风机没有安装风门,起动时,热继电器总是会跳,不知该怎么处理问题?望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最好加装风门,加大整定值是下策

网友B:
如果风机小的话,启动前可以在风机入口处塞一些挡风东西,启动后再取出来.

网友C:
     我在中型煤矿工作时,启动大型风机,都是采用多启动几下,
     按启动按钮保持十秒,然后按停止按钮,这样反复多启动几下,一般都能顺利启动风机。

大菜鸟!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我在热保护电路中,并接了一个时间继电器常闭接点.....使用几年看还可以

网友D:
中大功率离心风机全载启动,一般不允许.

网友E:
一般风机的启动时间都特别长,要是直接启动都是安装时间继电器躲过启动时间

网友F:
把热继电器装在相电流回路的运行(接在角形接触器运行)那边, 在启动时不起作用就可以了.

网友G:
改用JR9型热继电器

网友H:
调大整定值试试

网友I:
启动时,不要热继电器动作,在转换为三角形运行时,再令热继电器工作。基本行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J:
星形预启动延时长点在转换为三角形运行,应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K:
把热继电器安装在三角形运行时,启动靠断路器保护

网友L:
1--如果风机功率很大,布线面积有不富裕,这样还是有风险的.
建议安装电动风门,在三角启动完毕之后再打开风门;

2--加装变频器或者软启动器

网友M(2008-05-23):
加装PLC 就会解决问题,电机带负荷启动,电流大当然会跳热级啦!!!!!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把热继电器装在相电流回路的运行(接在角形接触器运行)那边, 在启动时不起作用就可以了.

这位兄弟说的对,完全可以样做,就是电机启动时没有过载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