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器反馈波动问题

楼主(2007-01-28):
 我公司的执行器出现一下问题,反馈经常自己波动但停电一段时间后重新上电会正常工作.不过过几天又出现同样故障.请问各位谁能解释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A:
不知道你公司的执行器,反馈系统的R/I部分用的是什么部件,能否换一个?

楼主:
to大城
你说的是不是位置转换器啊?我在怀疑是不是这上面得电子元件坏掉了

网友A: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属于比较常用的部件,应该有备件吧

网友B:
是模拟量反馈不?如果是可能是屏蔽不好吧,加强接地

网友C:
跟停电没关系,看看接地如何,附近也许有干扰源,有时对讲都会产生干扰。再就是看看位发系统是否出了问题,电位器或模块。

网友D:
执行器是啥型号 啥牌子?

libaoan@yahoo.com.cn

短信可以联系

网友E(2007-02-28):
与定位器关系较大

网友F(2008-04-10):
不知道何定位器,大概定位器坏了。

网友G(2008-06-23):
是反馈线路中的电子元器件有坏的

网友H:
反馈的是什么信号,电流? 电流信号不容易被干扰的,因为它的回路等效电阻较低的,可能是电子原件有不稳定的。

本人专业维修电器的电子电路部分。

522650008@QQ.COM

网友I:
阀门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阀门电动装置,电动头,电子式电动执行器,风阀执行器,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回转型电动执行器
RC系列电动执行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炼、能源、建材、制药、造纸、水处理、酿造、食品加工、船舶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典型应用在与蝶阀、球阀、风阀、旋塞阀及其它旋转类阀门的配套。
1、智能型、比例式、开关式应有尽有;
2、采用单相电源,外接线路特别简单;
3、体积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5%左右;
4、特殊铜合金锻造蜗轮,强度高、耐磨性好;
5、重量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0%左右;
6、免加油,免点检,防水防锈,任意角度安装;
7、轴承和电气元件采用进口名牌产品;
8、双重限位,过热保护,过载保护;
9、铝合金压铸外表,精细流畅;
10、使用耐热阻燃电线,受热不老化,安全可靠;
11、1500V耐压,特制线锁锁紧电缆线;
12、数字设定、显示阀位值、数学整定、高度清晰。

13, 可选择力矩:50 N.M、100N.M、250 N.M、500 N.M、600N.M、1000 N.M、2000 N.M(定货时请选择)
14, 可配球阀:DN15-300,蝶阀:DN50-600(定货时请选择)
15, 电源:220V AC 50/60HZ,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16, 环境温度:-30度-60度
17, 手动操作:随机附手动摇柄
18,电气、机械二重限位
19, 防水等级:相当IP67
20, 安装方向:可全方位任意角度安装
21, 位置测量:可选择开关、电位器或4-20mA.
22, 箱体材料:压铸铝合金
23, 进线接口:PF1/2“进线锁
24, 转角0-90度;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25, 行程30/60/120秒可选
26, 过热保护
27, 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切换或外部输入信号,实现开、关和中间位置的控制
28, 可直接接收电源开关或计算机、仪表等输出的4—20mA DC/1---5V DC等信号,实现对电机阀门智能控制和精确定位

智能型附加描述:
1, 控制精度:0.1%-3.0%(可调);
2,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OPEN(开)、STOP(停)、SHUT(闭);
3, 可设置是否允许电子制动;
4,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信号完全与输入隔离(光电隔离);
5, 有超温保护功能;
6,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7,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8, 执行器堵转检测控制功能;
9, 可设定允许改变精度或重调时间;
10, 密码锁,防止误操作;
11, 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咨询:0755-81535537林先生
http://33254.18show.cn

网友J(2009-01-11):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怎么办?

网友K:
从楼主的故障现象分析,故障原因可能在阀位反馈的输出部分,某个电容老化导致漏电,致使输出的信号漂移。

解决办法:

1、更换位发板或者控制模块;

2、有能力的用户可以自己对阀位反馈部分电路做仔细检查、维修。

网友L:
我上一次在现场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电源换向模块的问题,上面的交流接触器老化,导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