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JA差压变送器的读数

楼主(2007-01-28):
大家好 我现在在 马钢施工服务,这里的二次出尘风机正在单体试车,在风机的出口的压力,我们选用的是EJA的差压变送器 ,量程为"0~6KPa"现场显示表头显示的 是"-0.5%",请问大家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读数?

网友A:
现在的情况应该是风机还没有启动.出口没有压力吧.如果是,显示这个数也是正常的,零点不准.调一下就成了.或者是你们调的时候变送器的放置方式和安装时不一样,比如:校验时变送器是垂直放着,但是安装时成了水平位置,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用BT200重找一下零点就好了.

楼主:
风机启动了

网友A:
qq里谈吧.44383414

网友B:
表头显示的是百分数,量程的百分比.

网友C:
如果不喜欢显示百分数,可以用手操器改成显示工程值

网友D:
表示这里是负压,量程的-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