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发烫

楼主(2007-01-28):
主板上一个电容外观不太好,1000uf的,我并了一个2200uf,开机一会儿,瓶的电容就很烫,是大电容不能代小电容吗。

网友A:
是否耐压太低

网友B:
正负极是不是反了

网友C:
肯定是以上两个观点!!!

网友D:
1.耐压太低
2.正负接反
3.电容品质有问题,漏电太大

网友E:
    发现问题,应一次性解决,最好找耐压.容量.体积一样的。
    正负极要注意。

网友F:
现在的电容质量很难保证,一定要买好品牌的。

网友G:
并的电容有问题,发热说明电能转换成热能,

网友H:
大电容代换小电容在滤波电路中是没问题的,发热的原因芯片级维修说的很全面。

网友I: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大家都漏了,那就是电容的工作频率。有些场合如UPS的高频机,就一定要使用高频电容,用普通电容接上去很快就完蛋了。

网友J:
我兼修电视等弱电多年,滤波电容在耐压、耐温、正负极没有搞错、电容质量好的情况下,是并接的容量越大越好,楼主所产生的问题应该是电容选用不当或者安装不当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