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件问题咨询 急!!

楼主(2007-01-28):
近日公司接手一个项目,客户要AB-PLC,可自己做的一直是西门子的,现在想咨询下,AB的触摸屏编程软件是什么  型号好象是2711p-T12c4d1,这个项目主要有一个触摸屏,一个上位机(画面不需我做),请问需要安装一些什么软件,rs view只是做为编HMI的软件么?  还有rslogix5000与rslogix5500两个编程软件区别是什么??  对方还要求编程软件的版本问题,什么13版  15版,不怎么明了.请问编程软件版本又如何得知~~~急  望较!!谢谢

网友A:
2711p-T12c4d1属于PanelView Plus, 软件应该用RSView ME;
上位机软件有2种:RSView32和RSView SE,前者是单机版,后者一般用于Server-Client;Logix5550\Logix5555\Logix556x 都是ControlLogix,编程软件是RSLogix5000,软件版本(13版和15版)你可以都安装,但是编写的程序采用版本,必须和控制器硬件的firmware一致。软件打开的初始页面可以看到已经安装的软件版本。

网友B:
AB的触摸屏编程软件好象是PANELBUILD

网友A:
Panelbuilder32软件用于PanelView500\600\900\1000等型号
Panelbuilder1400e软件用于PanelView1000e\1200\1400e等型号
RSView ME软件用于PanelView Plus和VersaView

网友C:
编程软件都是RSLogix5000应注意版本.CONTROLLOGIX的软件和硬件都有版本问题,必须一致,这是它的特点.

楼主:
谢谢几位的回答,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下
1  安装好编程软件后,点击图表提醒需要什么激活只类的文件,不知何故.有一个从*盘移到*盘是什么意思
2  rslink是个人电脑与PLC通讯的软件么?
3 与上位机通讯需要什么软件,control net 与上位机通讯的方式需要什么软件.
  还望不嫌麻烦 谢谢

楼主:
 CLX:
  你好!  画面的软件是rsview SE吧?不是rsview ME

网友A: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RSView SE。

网友A:
1 AB 大部分的软件都需要授权文件,也就是你说的激活文件,这是软件保护的一种方式,需要将授权文件从A盘移到电脑硬盘。
2 对的。一般不用授权文件,只有和上位机组态软件通讯等情况需要。
3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问上位机监控软件(RSView32 or RSView SE), 还是ControlNet组态软件RSNetWorx?如果只是用来传程序,RSLinx 足够了。

楼主:
CLX:
 再三感谢你的留言!!
 就3 与上位机通讯需要什么软件,control net 与上位机通讯的方式需要什么软件.这个问题我说下这个项目的概况。
  我做的项目控制是这样要求,触摸屏的画面只做现实系统运行情况,上位机做操作,监控画面。我的系统与上位机采用CONTROL NET 方式通讯,我想问的是,这种通讯需要另外安装软件么?还是只需要在编程软件里设置而已

网友A:
你客气啦,如果系统不大,上位机监控一般用RSView32,通过CONTROL NET与PLC通讯只需要RSLinx(需要有opc功能), 但是PLC与远程I/O的CONTROL NET通讯就一定要用到另外一个软件:RSNetWorx for ControlNet.
另外,和上位机通讯,如果你不是一定要采用CONTROL NET,我推荐还是用以太网吧,便宜又方便。一块1784-PKTX(电脑与ControlNet的通讯卡)也要不少钱!然而,电脑网卡多便宜.

网友D:
CLX 不错不错~~~~有水准!!看的出来是个老鸟~~~

网友E:
我是AB的分销,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加我,592053456

网友F:
CLX总是雪中送炭!

网友G:
用RS Studio软件,那个软件很贵的,我现在也做相关的项目,也在苦苦的寻找,楼主要是找到软件的话麻烦告诉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