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中的复杂

楼主(2007-01-28):
家用电灯如何2个开关都可以控制开关,不用其他东西,就2个开关进门一个,里面一个,用接触器我可以,这个倒不会

网友A:
选用三个点(其中一个公共点)的开关,两开关间用2条线连接。

网友B:
两个单刀双掷开关!

网友C:
照明手册上有多地控制的标准电路.

网友D:
选用双掷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E:
发个图片,不知道对不对,自己电脑上没作图软件,用Windos的画图做的,将就看吧,呵呵

网友F:
两地控制呀.书上有

网友G:
    小小迷魂阵

网友H:
两个单刀双掷开关,即照明用的双联开关。

网友I:
这个问题应该不要问的!

网友J:
老问题了,以前论坛上有

网友K:
“阿找”的图错了。

网友E:
我 的图是自己瞎琢磨的,没看过啥书.谁给我讲讲差在哪儿呢?

网友L:
买部电工线路300问上边很全面,不用这么头痛!

网友M:
这位老兄也太.....
我70岁的老爸,家里电灯也自已装呢?

网友H:
 芯片级维修的图很好!

网友N:
楼主没见过双联开关?

网友O:
两个单刀双掷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