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请教如何同步发送数据

楼主(2007-01-28):
我用 K120S内含的MODBUS协议想同时向4个不同站号的变频器发送数据(时间差越小越好),程序不知如何编写?

网友A:
既然需要时间差越小越好,那modbus的通讯速率很重要,首先应选用变频器支持的最高波特率;
其次Modbus也应该使用RTU协议,因为它支持同样的传送速率下更快的发送速度;
另外在编程时,将4台变频器的写发送集中在某个程序段采取连续发送的形式,这里不需要考虑RTU的桢间隔,因为是对4台不同站地址的变频器连续发送。读取变频器参数应该是不需要这么密集连续的发送速度的。
如果这样子还不行的话,建议你采用4通道模拟量D/I控制变频器,编程比较简易一些,只是稍稍提高成本而已。

楼主:
to.kueni 谢谢指点,关于用模拟量模块我也考滤过不是成本的问题,只是1:K120S是12位精度再经过 数字——》模拟-》数字 精确度再会下降。2:模拟量易受4台变频器的干扰。不知您对此有何高见?

楼主:
TO ;LG产电MM:程序仔细看过了。我也用过类似的程序测试过(用的是K120S-14UE)只是在通讯状态继电器M001,M002,M003上显示H0070(错误代码07)错误类型:时间超时 不管怎样设置都去不掉。请赐教!!

楼主:
TO kueni:向变频器发送的是经PLC计算好的4个数值不等的运行频率值。(变频器电机的减速比不同,减速箱所带滚桶直径不同,而需要在滚桶上得到相同的线速度并且同步升速减速)

网友A:
TO LG工控MM:
那个modcom 0001 d0100 d0010 m000 中的d0100当前状态(蓝色标志)不是h0103吗?与此类似的,D200-D400都是MODCOM指令中的发送源地址,其中的高位H01-H04是读取1-4号站的MODBUS地址;低位03是RTU协议中的功能代码:读输出字状态(LG CNET中的说法,另有MODBUS协议称其为“读保持寄存器”)。
TO lhs:
请你用
f10--------mov h0110 d300 //01:1号站;10:功能代码连续写
|------mov h0004 d0301 //写内存区从0004开始
|------mov h0003 d0302 //写3个字
|------mov h0006 d0303 //写6个字节
|------mov h0001 d0304 //内存区0004写入1(变频器允许写)
|------mov d500 d0305 //内存区0005对应写入频率d500
p00--------mov 1 d306 //停车按钮对应内存区0006
p01--------mov 2 d306 //正转按钮对应内存区0006
<> d500 d510----------m1001 //M1001:频率变化标志
|-----mov d500 d510
p00-------------------m11 //M11:写频率标志
p01----|
m1001--|
m11-----modcom 0001 d0300 d0304 m002
f92--|
以上是MASTER-K CNET网络系统中的MODBUS例程,是写一个MODBUS从站变频器的,当然它的适用变频器还是LS的。因为这里MODBUS的功能代码16(H10)就是连续写多个保持寄存器,写的内存区从0004开始到0006,LS的变频器IG5/IS/IH都是这样的,你可以结合这个例程和前面的K80S/K120S控制3台变频器的例子,把它扩充成控制4台MODBUS变频器的方案,不过我建议你将功能代码16(H10)改为06(单独写1个保持寄存器),因为不是所有支持MODBUS通讯的变频器的内存区都是类似LG这样排列的。俺就是这样做的:)
至于读变频器参数,你倒可以象LG工控MM那样做。CNET手册中也有类似的例子,不管几台变频器,用BSFT左循环置读标志位的办法,它用的桢发送和接收格式都是自定义的方法,我们改用一个MODCOM指令想办法读就可以了。
你到WWW.LSIS.COM.CN中查找“MASTER-K CNET网络系统”这本书吧,很详细的,我所说的例子就在第十章的通讯实例中。没有它,就没有详细到每个字节的CNET协议、编程口协议、MODBUS协议,不可能成为LG高手的。
我不是随随便便建议你可以用4通道模拟量D/I控制变频器的,如果你选用LG的IS5系列变频器,它的通讯端子不象IG5/IG5A那样是内置的,你需要再买4个变频器的MODBUS通讯板,这样综合起来的价格其实就不如单独添加一个PLC的4通道模拟量D/I扩展模块合算了。
其实PLC的电流输出模块其实很好用,你所考虑的精度问题纯属杞人忧天,你自己换算下12位数字->模拟->数字,它的纯数字转换精度就是1/4000,你把它翻成4倍,用50HZ来除看看,我们想象中的频率波动跟工业环境电压的影响其实差不多。它也不象电压输出模块那样易受干扰,相对来说也便宜,特别是如果发生我所说的必须要购买4个MODBUS通讯板的情况下。
当然,如果你不在乎添加4个通讯模块的话,LG-BUS通讯板是你的最好选择,默认的打开LG变频器通讯就在参数--〉COMM1--->协议和模式--〉专用协议之下,它是内嵌表格式的东东,非常容易上手。不过这就是我们讨论MODBUS通讯方式之外的话题了。
你大概还用了人机界面吧,请把所有的电机参数集成到人机界面中,额定转速/减速比/辊径/等等,可以把这些参数输入到LATCH区域,即D3500-D4500范围内,用于PLC的参数计算,因为有些场合使用的橡胶辊,它的辊径在长时间使用后,会发生变化的,需要人工调节,以更改PLC的参数计算,得出正确的输出频率,这样子做更专业些。

网友B:
网络如此美妙,你们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
照片真的是你吗?

网友C:
何必呢!!
古语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宁得罪小人不得罪女人,看来还是相当有道理的.
不就是个学术问题吗?至于搞的鸡飞狗叫的吗?我觉得LG产电MM第一个回复的那句话有点冲了,有不同意见可以说出来,但是不应讲人家半桶水吧!难道LG领域您这位美女就是一桶水?还是满满的吗?
有美貌也应当谦虚点吧~
可能说的刻薄了点,不过并无恶意.

网友D:
技术需要争论,但是不要过激;
路是人走出来的,人,需要稳重,才能在路上留下脚印。
一个问候长辈,另一个开口SHIT,度量胸怀哪里去了?
搞技术的,我们老百姓一般称为“老师”,级别一般可以达到技师、工程师,但着大师的风范哪里去了?

网友E:
还是我提醒的,揭穿这个美女的,用别人的照片...

网友A:
   KGLWIN软件中在K200S系列PLC内置的对LS变频器的LG-BUS通讯选项上,其周期显示缺省为200MS,并且不可调整。以此类推,K120S内置的变频器LG-BUS通讯模式,其通讯周期也应该保持在这个水平上,但LS并没有显示这个通讯周期的选项,不知是否软件的BUG。

    特整理出LS 支持MODBUS通讯的工控产品列表如下:
1、XGT Panel文本显示器 支持Modbus RTU/ASCII的主、从站协议
2、Master-K系列PLC (K120S/K200S/K300S/K1000S)   支持Modbus RTU/ASCII的主、从站协议
3、SMART IO(远程控制开关 输入输出单元)  支持Modbus RTU/ASCII的从站协议
4、IG5/IG5A/IS5/IH系列变频器,通过内置通讯直接或间接通过扩展板支持Modbus RTU/ASCII 从站协议,其中IG5系列变频器在版本5.0C以下,只有内置LG-BUS通讯协议;版本5.0C以上的,缺省485通讯方式为Modbus RTU 8数据位/无校验/1停止位方式。
5、最新的XGT/XGT PLC对MODBUS协议的支持如下:
   CNET模块的P2P通讯模式:支持Modbus’s ASCII和RTU的主站通讯模式;
   CNET模块的操作模式: 支持Modbus RTU/ASCII的主、从站协议
   快速以太网模块:除支持TCP/IP,UDP/IP协议外,与人机界面连接通过专用服务支持MODBUS-TCP协议。

    从以上看来,LS不但没有放弃对MODBUS通讯协议的支持,反而有增强的趋势,这一点可通过IG5变频器不同版本的对MODBUS协议的支持明显看得出来;另外在MASTER-K系列中的以太网模块,仅支持TCP/IP,UDP/IP协议,对MODBUS-TCP协议根本就不支持的,但是在最新的XGT/XGT PLC中,硬件对MODBUS协议的支持明显增强了;与此同时,LG在XGT/XGB PLC的编程软件XG5000中,对MODBUS的编程方式也同支持LG-BUS一样,采用了简单易用的表格方式。

网友F:
...................

kueni不仅台词多,而且对业务挺精通的嘛,LS是不是会考虑收编你??

网友A:
  就我所知,MASTER-K系列PLC的编程软件从 3.64版起,其自定义通讯方式采用的BCC校验,对ASCII码可选择支持LRC校验方式,对HEX码可选择支持CRC校验方式,这就意味着,你可以用比较熟悉的自定义通讯方式去设定MODBUS的ASCII和RTU通讯方式,然后使用SNDCOM指令而不必使用MODCOM/MODBUS类似的指令了,不过要操作人对桢头/段/尾很了解才行。

网友A:
向大家通报一个现场更改通讯方式的例子:

    K7MDR30u通过232通讯口连接深圳人机电子的MD204L文本显示器,MD204L支持与K120S的3种通讯方式。
   1、2、3交叉,5对5的编程口协议
   2、2-7,3-4,5-5的LINK通讯方式
   3、2-7,3-4,5-5的MODBUS RTU方式
   当时232口连接的是方式2,现场通讯发现干扰现象,表现为设定完毕时,文本显示器虽然发出输入蜂鸣,但文本的设定修改状态无法退出,无法正确向PLC内设定参数。
   现场共有4台类似的设备,出现通讯干扰的只有一台,将文本显示器的PLC连接方式更改为: LG MODBUS(K80S/K120),重新编译下载,文本显示器正常工作。

   结论:LG专用编程口协议是基于ASCII字符的编码方式,在发送时必须再次进行ASCII格式转换,其发送效率与MODBUS ASCII协议大致相当,使用同样的波特率较MODBUS RTU协议需要更长的发送时间。
  由上可见Modbus RTU协议的相对优势:支持同样的传送速率下更快的发送速度。

网友G(2007-03-12):
这样的帖子很有价值,不过纠正一下啊,200S/300S/1000S,只支持MODBUS的从站协议。

网友H:
楼上的话,偶不同意。偶同样可以用200S/300S/1000S来做主站。。。请不要误倒广大LG PLC的FANS。。。 有方法的。你自己想一想。

网友I:
我来说一说吧,
KGLWIN的那个变频的协意有问题。不能用。

用MODBUS的话,你用通讯状态的最后一位(通讯正常,会有一个扫描周期ON,过可以把第二位也并上,这个在错误的时候会ON一次)做下次通讯的启动标志。
这样是最快的。

网友J:
如果不需要返回数据,4个子站用一个号就同时收到了。

网友K(2007-05-15):
各位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

网友L(2008-10-05):
内容精彩,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M(2009-10-02):
K120用通信完成信号和错误信号去触发下一次通信应该是最好的,只是开机第一次通信如何实现,请各位老师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