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的自校验规程

楼主(2007-01-28):
哪位同行可以讨论一下有关于Endress+Hauser仪表的自校验规程,以及自校验的检验与方法,谢谢

网友A:
你所说的仪表自校验是什么意思?

楼主:
比如说自己在线用标准试剂校验PH分析仪表,步骤可以如下:1、关闭分析仪表两端的手动阀门。
  2、取出分析仪表探头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并用干抹布擦拭干净。
  3、在相同环境温度下将擦拭干净的探头分别插入A、B、C不同的三种PH值标准试剂中并分别记录测量的三组数据a、b、c。
  4、计算方法如下A/S1=a/14  B/S2=b/14  C/S3=c/14(S为该分析仪表的所要更改的量程)如果经计算得出的结果S1=S2=S3则为最佳,若不相等可取其平均值作为新的变送器量程S=(S1+S2+S3)/3
  5、根据纪录的三组数据计算PH探头的线性度并根据标准试剂的数值相应的调节变送器的量程

楼主:
自己编写的步骤,不知道是否可行,还有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注意事项?

网友B(2007-05-09):
 压力变送器检验规程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压力变送器的技术要求,校验设备,校验方法和校验结果的处   理。
   本标准仅适用于本企业所使用的压力变送器的校验。
2.技术要求
外观检查压力变送器的铭牌应完整、清晰、应注明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测量范围等主要技术指标,高、低容室应有明显标记,还应标明制造厂的名称或商标、出厂编号、制造年月
压力变送器零部件应完整无损,紧固件不得有松动和损伤现象,可动部分应灵活可靠
变送器的测量部分在承受测量上限压力(差压变送器为额定工作压力)时,不得有泄漏和损坏现象
 根据工艺要求,压力变送器的相对百分误差应小于等于+/-1.0 %。
3.校验设备
  校验压力变送器的设备为:FLUCK 744和相配套的压力模块,本仪器和模块每年要经国家授权机构强制鉴定,以保证仪器的正确性。
4.校验方法
  通知生产部,以保证生产,设备,人员的安全性。
  拆除现场仪表,接入标准仪器,检查所接管路是否有泄漏。
  按五点检验方式依次输入标准值,待显示数值稳定后记录测量值。
  误差计算:
                             △=(A-A1)/A*100%
  式中                       A – 测量值
                             A1 – 标准值
                             △ -- 相对百分误差
相对百分误差小于等于+/- 1.0% 为合格。
5.校验结果的处理
 校验结果应填写校验单,并将校验日期及结论登记在测量设备历史记录卡上。
压力变送器的校验周期,可视实际使用情况而定,但最长不超过二年。

这是我自己编写的!!!

网友C(2008-01-07):
很多仪表无法做到自标定的

网友D(2008-07-29):
张拉用压力表检定与自校的区别

网友E(2009-08-03):
工厂马上就要投产了,那位好心人告诉我那些仪表需要强检,那些仪表是自检;有没有相应的规程?

网友F:
你说的强检是定时强制送检?自检是厂里自己定期校检?所以仪表,传感器必须定期检定,要看你厂是否被授权可以自己检定,否则送检定单位检定

网友G(2010-01-20):
看一下 学习一下 我也想要规程

网友H:
要看你要校验的是那一种仪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