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500元,解决此问题

楼主(2007-01-28):
现在有一台数控加工中心的CNC与主轴控制板通讯出现问题,此机床是OKUMA的,用了差不多十年了,本人怀疑光纤收发头有问题,拆开收发头看了一下,检查各元件都没有明显损坏。请教各位高人:机床使用日久,发射光线用的发光二极管老化是不是有可能导致通讯出错?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有维修数控机床的高手吗?请多交流QQ:656001280

楼主:
期待比俺更高的维修高手!

网友A:
我公司生产的设备一个用于照明的发光管使用1-2年后有两度不够的故障,我检查原设计电路图发现,发光管电流为12mA,改为5mA后就再也没问题啦。

网友B:
你可以交换一个轴的插口试一下,如果有输出信号那主轴控制板就没问题,如还是没有信号那就是你控制板有坏了,就只能到厂家修了

网友C: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

楼主:
我将光纤收发头拆开了,里面挺简单的,一个光接收管,一个光发射管,还有与之配合的处理电路,只是几个芯片,芯片都检查了没问题。发射管串了一个1.2K的电阻,我找了一个电阻并在上面,并联阻值大概800Ω,希望发射功率大一点。但板子装上去以后还是一样的故障。
    所有能检查好坏的芯片都检查了,除了OKUMA的专用芯片。
    其实用户还有一台一样的加工中心,我要求将好板取下来对比测试以便确定故障点,只是用户年底旺季,已经因为一台误了不少订单,那台再也不能停机了。所以用户决定寄到日本OKUMA总部去修了。
    哎!可惜了,修好能拿6300块维修费的。
大家多交流http://www.quick-sine.com/cn/case.asp

网友D:
CNC坛别的不多,就是维修大佬比较多。都成维修论坛了。你的问题肯定能解决。

网友E:
机会还有的,不必灰心

网友F:
老板应该备一块控制板!

网友G(2009-05-16):
专业维修OKUMA系统及电子版13925298972

网友H(2011-12-21):
我有台老OKUMA,机床板子好像不好。不动了。有人能修吗?LB15的。有哪位能修请联系我。上海。13501789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