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0i 系统故障

楼主(2007-01-28):
    我单位一台FANUC-0i系统车床,上电后显示器不亮.发现是NC模块有报警,自检未通过.具体现象:上电后NC模块上的LED灯上面4个绿色指示状态的全亮.同时下面3个红色报警灯中间一个亮,过1秒钟左右,左边的报警灯也亮起来,然后停在这里不动了.现在故障肯定在NC或者I/O模块,但是不能具体判断是什么故障,请高人指点.

网友:
要更换I/O模块了
有兴趣Q我351582885

网友A:
问一下FANUC的技术支持。我们也有过一次,结果是基板故障,FANUC的配件价格太高了。

楼主:
会不会是NC板上的晶振有问题呀?

网友B(2008-03-06):
谁有发那科0i-c的资料可以传一份吗。谢谢!2701962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