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和故障排除

楼主(2007-01-28):
[/b]大家好,由于我是第一次用到西门子变频器,在初步调试时碰到一点问题,我想要变频器在120HZ上运行,需要设定哪些参数,我也设定了一些但它在运行时就会出现F002的报警,我是这样设的,我先按照说明书上的快速调试设定了它的参数,其中P1082为200 时,这时起动变频器它的运行机制频率不能超过50HZ,当我把P2000设为200时它能在50HZ以上运行,但它就会出现F002的报警,我把P0760也设为200时也是一样,还有就是电机运行时转速窜动得太大了,是不是我还有哪些参数没能设定好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用三菱的FX2N-4AD来做它的速度给定源时在变频器起动时在模拟量的给出端会出一个电压降的问题,比如我有三台MM440变频器,三台变频器都通上主电源,当我起动一台变频器时在它的模拟量给定端会出现大约1V(DC)的电压降,且这个值也随着变频器的投入的多少而不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