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s7-200与台达人机数据转换问

楼主(2007-01-28):
各位工控高手
小生在此请教了
今天调试一个恒压供水的程序,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PLC用的是SIEMENS 200 人机用的是台达DOP-A57BSTD
压力设定值在PLC上用的是VD350,在人机也指定了VD350 ,人机上设定为0。5,在PLC上看为+50,不知道为什么?
2、P、I、D值地址我在PID生成块中查找为VD2012,在人机上显示的值也和PLC上不一样,且不是整数关系,郁闷!
我的电话为13013758390

网友A:
楼主说,在人机上设定0.5,VD350是不是用的浮点数表示的啊?
那在PLC中的VD350的数据格式又是什么呢? 整型,还是浮点型?

网友A:
楼主,你的状况是不是这样? 见下图

网友A:
我感觉是因为你在人机中输入0.5时,选择整型的小数位数为2位.所以会在人机中显示0.50.而PLC中除了浮点数外,其他数据格式均无法表示小数,而会以50来表示0.50. 请参考.

网友B:
teamo.wan说的对。HMI把你输入的值存储为INT型。压力设定值用VW就够了。在HMI上设定后,尽管存储的是INT型,你可以通过运算转换为合适的值来作为压力设定的。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C:
是数值选择的问题,只有浮点数才有真正的小数

网友C:
顺便说一下,人机问题的帖子大家也可以发到台达人机专版的,当然发这里也可以了。

网友D:
设置为双字,类型设为浮点数

楼主:
谢谢大家提的建议,这两天一直在工地调试,也没上来看看,是数据类型的问题,现在问题解决了
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