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器的调整心得

楼主(2007-01-29):
电动执行器调整比较麻烦,需要机械和电气结合起来调整,以410型电动执行器用于送风门调节为例:先调机械部分.先松开两侧的限位块,再根据工艺要求用手摇杆将送风门开到最大,如开度不对,可移动此侧限位块,直到合适,然后将此限位块锁紧.同样的方法,再根据工艺要求用手摇杆将送风门关到最小,如开度不对,则移动此侧限位块,直到合适,然后将此限位块也锁紧.至此机械部分调好.再调电气部分,先将万用表DC200MA挡串入位置反馈回路,再用手摇杆将送风门开到最大,此时万用表应指示20MA或4MA(视执行器正反作用而定),如不是则调整满度或零点电位器,直至符合要求.同样的方法,再用手摇杆将送风门开到最小,此时万用表应指示4MA或20MA(视执行器正反作用而定),如不是则调整零点或满度电位器,直至符合要求.至此调整完毕.总结;先机后电,大小两点,调好不难.

网友A(2007-03-07):
这位朋友,我想请教一下关于电动执行机构的调整有那些应该注意的问题?你是否接触过EMG牌的电动执行器?

楼主:
对不起,没接触过.不过大同小异

网友B:
  目前DCS控制已成为工业自动化的主控系统。能够直接接受DCS系统信号的伺服执行器需求日益增多。我司是从事智能化自动控制设备、模块研发和生产的专业企业。SX-A1智能控制器系列是本公司针对电动执行器厂家生产的210-610系列执行器的内部安装尺寸而开发的。该系列模块在四年的市场运行中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在市场上已取得了良好的口碑 。

二、功能和特点:

    1.该控制器具备:自动/手动切换、轻触手动操作、位置反馈显示等功能。

2. 执行机构的位置反馈信号与控制信号完全隔离。设有多种输入信号方式:4-20mADC、0-10VDC、1-5VDC、485、低电平、开关量等。

3.控制过程中设有断信号设定功能,可任意设定在(0-100%)范围内(50%除外)

4.带有外接限位开关。

5.执行器的控制灵敏度可根据需要在0.2~5%调节。

    6.对执行机构的调节无需开盖。通过表头就能完成调零位、调满量程、调平衡、调灵敏度、设定断信号阀位位置等。

    7.该产品采用SMT工艺技术生产,产品结构严谨,合理。体积小(72*72*35mm),重量轻(258g),适合安装的执行器型号多。

    8.采用高稳定、低温飘的元器件组装生产是本产品的一大特色,它能使模块在-20℃~70℃的环境下正常运行。

    9.采用最新电子集成块(MG8单片机)和自主开发的工控软件极大的提高了运行可靠性,并使价格性能比远高于同类产品。

    10.主控系统采用了被称为"看门狗"(Watchdog)的监控技术,对控制系统实现自诊断。

三、技术参数

  电源:220V 50Hz

  功耗:5VA

  开关容量:150VA(24V 50VA)

  输入信号:4~20mA;1~5V;0~10V;数字

  输入阻抗:150Ω

  输出信号: 4~20mA;1~5V;0~10V;数字

  负载能力:≤350Ω

  绝缘电阻:100MΩ

  重复精度:±1%

  灵敏度:±(0.2~5%)F.S

  环境温度:-20℃~70℃

  相对湿度:95%以下

不能发图,,比你所说的那种老式好调多了,也不用拆开盖子调,外面按按键,就全部调好了.
hzshilong@163.com联系

网友C:
维修几次就有经验了,经常坏的就那么几种元件!

网友D:
没接触过

网友E(2012-04-20):
主板上驱动部分容易出现问题,再有就是接口电路问题。电源上留的余量大很少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