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双法兰

楼主(2007-01-29):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单位催化装置分馏塔用的罗斯蒙特的双法兰测量分馏塔底的液位,工艺反应显示偏低,和浮球对比发现确实偏低,但是我们却发现是负压堵了,哪位大侠可以给小弟解释一下?

网友A:
你说的问题不明确,双法兰变送器如何安装的,法兰形式如何?

网友B:
我公司专业生产:温度传感器,压力变送器、智能数显调节仪、智能效验仪、无纸记录仪、
智能旋进旋涡气体流量计、智能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等产品
   竭诚希望与贵公司合作,我们的价格、质量与服务是您最有力的后盾,欢迎来电询价!

                   浙江办事处
           联系人:周先生 13776711377
                  潘小姐 13776715988
           电话/传真:0571-86054282
           E-mail: 138110218@vip.sina.com
           网址:http://yb.80.hk/

网友C:
选凸法兰

网友D:
有这种可能,如果正压一直是向降低的方向的话

网友E:
同意一楼的看法
首先 要是法兰带硅油的   这种可能排除
     所以你的应该是导压管的  所有负压侧是上侧  上面的要是堵了  负压测的压力恒定  不管上部液位上升到那里  它都不变  这样液面上升到上部取压点以上的时候就会测的不准

网友E:
理论上有两中可能  实际中看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F:
对于双法兰, 我们要从它的测量原理来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负膜盒堵了, 那么负压側的压力就恒定了, 也就是说恒定在被堵那个时刻的压力, 如果塔底的压力不稳, 就会造成液位不准. 所以结果不一定会低的,也可能会高.要决定于塔内的压力变化和负侧被堵时的压力.上面有个哥们说的对, 如果总是堵, 还是换个凸膜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