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孔板差压测蒸汽流量故障

楼主(2007-01-29):
各位大侠,我们单位用孔板测量蒸汽流量,但是老出现取压点和引压管堵的现象,后来把引压管缩短,维修率下降了不少,但还是会出现取压不畅的故障,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改用一体化流量计测量

网友B:
孔板的引压管的引压方向正确吗?还有,加的隔离液有问题吗?

网友C:
给我邮箱,我给你发资料。ROSEMOUNT的一体化孔板。
保证可用。
tangsong7531@163.com

网友D:
定期大开排污阀排污

网友E:
请问一下  为什么测蒸汽流量要用孔板的啊  希望大家能告诉我

网友F:
不会吧!!你加有冷凝罐吗??我可从来没有遇见过蒸汽也会堵!!你们产蒸汽用的是脱盐水吗?

网友G:
对呀,是不是软化水呀!不可能堵呀,我们一直用孔板测蒸汽流量,从来没堵过!

网友H:
如果过程蒸汽没问题的话,是不应该的.可以考虑加隔离液

网友I:
是不是安装方式有问题?

网友J:
隔离液怎么个加法??我是新手

网友K:
你的冷凝罐是怎么装的啊??管道是不是干净啊??

网友E(2007-03-14):
极有可能是你的导压管取压取的不对,应该在水平以上45度左右

网友L:
我们用过,还行

网友M:
没见过蒸汽堵的

网友N:
你肯定是安装不正确,现在市场上有一种V锥流量计,取压管不容易堵塞,就是价格比孔板高,测量精度比孔板高。你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O:
增加隔离液,定期吹扫,另外注意安装最好在水平方向管道上安装.

网友P:
安装有问题

网友Q:
你的引压管用的是碳钢的吧,改成不锈钢就好多了

网友R:
我们单位蒸汽孔板也常出现堵塞现象,不过都是在一次阀前孔板取样嘴那个地方,加隔离液也不能保证那个地方不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