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关于Y355m3-6电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01-29):
我厂里有一台北京市电机总厂产的Y355M3-6  200KW 990Rr/min的电机,他的风叶缺了一块,导致整个机身都抖动厉害,现在想买它的风叶和里面的轴承,可又找不到型号,请那位高手知道的告诉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请多多帮忙啊

网友A:
找一位钳工师傅量一下轴粗一算就得,可以肯定轴承是重载低速度轴承

网友B:
查电工手册,上面有!自己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