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vw300内容应该是多少?

楼主(2007-01-29):
执行这条指令:
mov 16#8,vb300
那么,vw300的内容应该是多少啊?
按理说应该是8,但是我监控的时候vb300和vw300的内容一点儿也不一样,相差很大。是不是应该:
mov 16#8,vb301阿?
因为vw300是字,内容为两个字节?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监视Vb301
看看?

楼主:
谢谢询问,解决了。vb200的内容是vd200的高字节,比如vb200内容是16#ef的话,那么vd200的内容则为ef00,所以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哎,其实很简单,没想到一编程就有问题。
又有一问题请教:
我在程序块上监控的时候,
vd800的内容是温度值,比如说是28.265,显示正确;
但是在状态表上监控的时候,就显示+1137967104,
两者都是vd800,为什么会有区别阿?请高手指点!!!!

网友B:
一个是双整数,一个是实数,转成一样的数据格式看看

楼主:
不是阿 ,我在状态表中设置的就是实数形式阿?在程序块上最后一步输出也是实数阿?但是还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