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18系列故障

楼主(2007-01-29):
俺有一台施耐德ATV18系列      4KW     的变频器。

上电显示EEF 报警,但是按下ENT健就可以复位到RED准备状态了。

也可以启动电机,运转也正常。关机后再重新开机就不会报EEF了。

后来过了一个晚上后,上电又出现了EEF报警。按ENT健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准备状态。

可以正常运转。因手头没有资料。我怀疑是不是参数的问题引起的。还请大家指点指点。

怎么把他恢复出厂设置一下可能就好了。还请懂得这类变频器的朋友。赐教!!!

网友A:
系统可以记录故障,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存储器的记录被清了当然就好了

楼主:
我是问如何才能把他恢复出厂设置啊。

我因为没有说明书。问下大家

网友B(2009-12-04):
有的也给请给我发一份说明书啊18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