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细分难题

楼主(2007-01-29):
做了一个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性能很棒,只是不知怎么加入细分,所有的质料都说,给每相供相差120度的正弦波,但,三个相绕组是三角形接法,不能分别控制每相电流,有人愿意赐教吗,这里先谢了.

网友A:
一般而言,作三相步进细分时,步进机每相绕组分别甩出两个,接成全桥或半桥驱动形式。
如果接成三角或星形形势确实细分有困难。那就得用SPWM 或者SVPWM 方法控制了。

楼主:
能否讲讲即使用SPWM方法又如何将各相电流分别控制呢?

网友A:
建议你去看看SPWM 方面的书籍!一言两语讲不太清楚。

网友B(2007-06-16):
如果连细分都没有,不会“性能很棒”吧,最多“一般棒”。

网友C:
做了一个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性能很棒,不妨贴出来,让大家共同欣赏.

网友D:
效果当然是不错啊,恒扭矩,约为0.5625,如果没算错的话
希望这位仁兄能贴个图,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