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间参数

楼主(2007-01-29):
和利时系统 全部采用第三代加工工艺----表面贴技术。这一目前世界IT行业最为先进的加工工艺,可靠性好。采用这一加工工艺需购买先进的表面贴生产线。 采用新进推出的集成度高,散热量小的元器件,可靠性好,成本较高。 I/O主控器已采用PII 233M CPU,运算速度快,处理能力强,价格高但使DCS的功能大幅提高。 所有的I/O模板,均采用模块化,全封装结构,该结构抗震、防尘、防潮、防腐、抗干扰性能好。

楼主:
A/D转换器采用16位A/D转换。采用16位A/D转换器,成本较高但采样精度远高于12位A/D转换器采样精度。
I/O站主控器,电源电路与主控卡电路严格分离,已防止信号干扰。
I/O板件级采用PROFIBUS--DP协议,PROFIBUS--DP与FF总线一起为目前世界最流行的总线形式。
数据库与EXEL可方便的导入导出
组态语言真正符合IEC1131-3协议,有SFC、FBD、LD、ST、FM
有自定义功能块,有顺序控制语言这一顺控组态最为方便的形式。
有远程I/O设备
系统负载能力强,可负载最大设计点数8万点,已有实际运行业绩1万2千点(秦山核电站)系统。
系统设计规模大,相当于大马拉小车,系统负荷率低,可靠性好,可扩充性强。
和利时实际运行的系统规模;普遍较大,一般都在1000—4000之间,大的秦山核电,系统规模在12000点,是我国已生产和投运的最大规模的DCS系统。

网友A:
请问多看看书,能给我解释一下FM811主控的MACS2和MACS3的区别,我单位现有FM811和FM811-SP两种,能通用吗?如何判定应该使用那一种?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B(2007-03-02):
FM811指的是主控单元的系列。目前和利时的硬件(应用于电厂的)有两个系列:FM系列/SM系列。其中FM系列的硬件,主控单元又有FM811、FM801、FM803三种。SM系列硬件的主控单元有SM201,SM203两种。
DCS控制系统是软件、硬件、通讯的集合,主要有HS2000、MACSII、SmartPro(MACSIII)、MACSV四种,其中HS2000为第二代产品,已经退出历史舞台,MACSII为第三代产品,淡出舞台,后两种是第四代产品。其中MACSV系统为国内第一个应用与600MW直接空冷机组的国产DCS系统。
FM811和FM811-SP的区别在于RTS的不同,支持不同的DC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