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块监控和状态表监控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07-01-29):
我在程序块上监控的时候,
vd800的内容是温度值,比如说是28.265,显示正确;
但是在状态表上监控的时候,就显示+1137967104,
两者为什么会有区别阿?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在监控表里转成实数看看

网友B:
因为在状态表上监控时显示的数值是IEEE格式,是一浮点数,占32位所以各VB间的数值相关不能单独看.在程序块中因为已经过相应指令的处理了,所以你能看到直观的小数形式。

楼主:
那是不是我在状态表中就看不到实数形式的温度值了阿?好像明白了yiyi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