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法兰

楼主(2007-01-29):
我请教一个问题,插入式双法兰和平式双法兰安装形式上有什么区别,简单的说就是怎么样安装是插入式的呀?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网友A(2007-04-20):
膜盒凸起的是插入式,膜盒与密封面平齐的为平法兰。

网友B:
膜片突起有10CM的,用于易堵的介质

网友C(2008-11-15):
双法兰插入式好处:1、在测量介质沉淀物多的情况下,又必须安装在设备底部,为防止沉淀物把膜盒盖住,造成测量不准,所以才用插入式双法兰。

                                    2、测量介质易聚、易结晶的情况下,有些介质在生产过程中,物料在罐壁上聚、结晶也会把膜盒盖住,造成测量不准,所以才用插入式双法兰。

双法兰插入式缺点:1、在罐底安装时,插入式双法兰测量不到插入部分,有个死区。

                                    2、拆下调试时,加差压信号打压不方便。

网友D:
7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E:
插入式可用于测量易结晶及粘稠介质,缺点是在线不能检查谁护

网友F:
有一套,隔行如隔山

网友G:
学习了,以后大家多讲讲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H:
有机厂很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I:
仪表工都应该知道的,这是基础知识

网友J:
不错啊,俺初来咋到,现在转到了仪表行业中,感觉东西真杂啊,什么都要了解,和自己的专业有出入啊,今后在这里向你们学习了

网友K(2009-01-12):
7楼解释的很清楚了,插入式的比安装法兰长一块。

网友L(2009-03-18):
法兰中间有突出的地方,只不过把隔离膜片  往外突了   适合与直接与介质接触   适合与易沉淀.易结晶,有高腐蚀性的介质             欢迎访问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M(2009-06-29):
俺来学习一下

楼主(2018-10-25):
膜盒突起的是插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