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电容

楼主(2007-01-29):
有谁知道变频器安川PC5主板上有两个2KV。222接地的电容是怎样的电容。。还有18.5千瓦-45千瓦驱动板上的,接在开关电源PN上的两个电容是不是和Y电容差不多 ??还有在开关电源的103。2KV的电容,有哪位朋友指点一下这些电容叫什么电容,它们的性能和做用。国产有没代用的 。 多谢!!

网友A:
陶瓷电容
滤波

楼主:
能不能详细一点,他是哪种频率的,是不是有直流和交流区分的

网友B:
只要是耐压一样,容量一样就可以代换,没有交直流之分

网友C:
电力电子设备中的高压电容都是在吸收回路,用来吸收尖峰脉冲.电容的使用主要指标是电压(交流、直流不同)、容量和电容的介质。
  有什么东西国产的不能代替,国外的东西真那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