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EC G3系列小型一体化PLC技术问答汇总-(1)

楼主(2007-01-29):
介绍:
   第一部分介绍了HolliAs-LEC G3系列PLC的硬件知识。首先,介绍了G3系列PLC的命名规则,CPU模块的性能指标,诸如:存储空间大小,掉电保持区,实时时钟等特点;其次,解答了实际应用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包括选型,与编码器连接,中断输入等。
一、硬件基础
1、    HOLLiAS-LEC G3系列PLC是如何命名的?
答:HOLLiAS-LEC G3系列PLC中,HOLLiAS是和利时产品的系列名称。LEC英文名称为Logic & Embeded Controller,即逻辑及嵌入式控制器。G3指小型一体化PLC系列名称。
PLC模块命名规则如下:

2、    HOLLiAS-LEC G3系列PLC有多少种CPU类型?它们之间有什么样区别?
答:有7种类型,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如下表:

3、    如何选择小型一体化PLC的CPU模块?
答:选择一套合适的PLC模块,是一个成功的PLC控制系统的基础。选择PLC模块,一般按以下原则进行:
    计算系统所需的数字量I/O点数和模拟量I/O点数,并且必须考虑系统的扩展要求;
    根据电源类型和不同的负载选择相应的CPU模块;
    根据系统的特殊需求选择型号,比如所需高速脉冲输出、存储区、中断等等,选择不同的CPU;
    根据数字量和模拟量点数,考虑是否增加相应的I/O扩展模块;
    根据选择的CPU和网络通讯要求,选择是否增加专用扩展模块。
4、    系统中程序容量是多少?有掉电保持区吗?
答:存储空间具体见下表。另外,M存储区区中的%MB300-%MB799也具有掉电保持功能。

5、    需要更换电池吗?多长时间,怎么更换?
答:HOLLiAS-LEC G3系列PLC不需要更换电池,因为PLC的程序区和掉电保持区采用的是不需要后备电源的存储介质,保证数据10年以上不丢失。
6、    HOLLiAS-LEC G3系列PLC具有实时时钟功能吗?
答:G3系列PLC7款CPU模块均具备实时时钟功能。内置实时时钟使PLC不附加模块就能实现实时功能,允许软件读取PLC的硬件时钟,还可以通过软件方便地改写时钟,并能配合事件触发功能块完成定时触发。
7、    源型输入和漏型输入可以自己决定吗?还是由PLC决定?
答: PLC的输入方式包括源型输入和漏型输入两种。分别如下图所示。

源型输入,是指PLC的电流从输入端光藕流出,进入开关。漏型输入,是指PLC的电流从开关进入输入端光藕,通过公共端接地。对于G3系列PLC来说,选择输入方式,主要有以下几条原则:
a) 无论是源型输入还是漏型输入,对PLC来说均允许;
b) 假如是按钮、行程开关等输入,与电流流向无关,则无论采用源型还是漏型输入都可以。
c) 部分编码器或者传感器是三极管类型,则需要根据编码器或者传感器的类型来选择是源型还是漏型输入。图3是集电极开路、NPN型编码器与G3系列PLC的连接图,M端应接正端,输入源型输入。

d) 当PLC的输出要接入输入时,需要考虑输出的类型。对于G3系列PLC,属于源型输出,则接入输入后应选择漏型。
8、    外部设备不用PLC自带的24V输出电源,而另外采用电源可以吗?
答:可以,但如果外围设备负载较大时,推荐用户采用外接电源。
9、    继电器类型的DO可以接220V交流电源吗?
答:可以。继电器输出对于PLC来讲只是一个干接点,可以外接24V DC或者24V~220V AC。
10、    曾用门电路来控制设备的启停,但是控制信号之间有干扰,请问PLC能代替门电路吗?
答:在大部分情况下,PLC可以完全取代门电路。PLC本身就具有强大的顺序控制和逻辑控制功能,完全可以实现门电路实现的控制要求。另外,PLC已经完全模块化,所以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比门电路高,抗干扰能力强。
11、    什么是WAGO接线技术?HOLLiAS-LEC G3系列PLC采用的是WAGO技术吗?
答:WAGO接线技术是德国WAGO公司的一项专利技术,它采用独特的弹簧压力技术,卡接方式接线,具有接线方便、牢固可靠的特点。采用WAGO接线技术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接线时间,更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安全放心的接线方式。G3 PLC与大多数其他品牌的PLC不一样,采用WAGO专利接线端子,抗震性非常强,接线牢靠,绝不会出现松动、脱线等现象,同时接线、拆线方便,可节省75%的接线时间,在震动大的场合非常适用,比如控制大功率电机。
12、    HOLLiAS-LEC G3系列PLC具有快速外部中断输入吗?
答:具有2至4点快速外部中断输入。当外部脉冲到达时,可以使PLC产生中断,处理响应的程序,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外部脉冲可以选择上升沿、下降沿或者双边沿,可以用来测脉宽等。
13、    生产设备与CPU之间的输入信号的信号线的长度有没有限制?
答:HOLLiAS-LEC G3系列PLC的CPU模块输入参数如下表所示:

不管多远或者有多少干扰,只要信号到达PLC时满足上述条件即可。可以实际测试一下,因为现场条件不一样,不同设备送入PLC的输入电流也不一样。
14、    为什么HOLLiAS-LEC G3系列PLC的模拟量处理能力强?
答:有许多PLC厂商为了降低成本,扩展模拟量模块内没有CPU芯片,所以需要PLC的本体的CPU来采样模拟量信号,这样速度自然上不来。扩展板上有单片机的可以在扩展板内做滤波和简单的控制,否则都需要本体上的CPU参与。G3 PLC模拟量模块采用独立的芯片,所以其模拟量处理速度要快很多。
15,G3系列PLC提供哪些方式用于判断PLC异常状况?
答:一个优秀的控制设备,能提供完善的快速判断异常状况的报警信息。用户可以根据报警信息,迅速判断故障原因,在最短的时间内排除故障,提高效率。G3系列PLC提供多种方式用于判断PLC是否出现异常状况。
1)通过CPU或者扩展模块的输入输出通道指示灯,观察该通道是否出现故障;
2)可以通过CPU的ERROR指示灯,来判断模块版本是否一致,或者软件PLC配置与实际配置是否相符;
3)可以通过温度测量模块的ERROR指示灯,来判断是否出现传感器断线或者量程超范围的现象;
4)可以通过专用扩展模块的指示灯,来判断目前通讯是否出现异常;
5)G3系列PLC还提供100字节的空间,用于存放硬件模块的诊断信息。可以通过在软件中查询这些特殊含义的字节,来读取当前模块的诊断信息,判断是否出现异常情况。
16,为什么说G3系列PLC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答: G3系列PLC之所以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立住脚跟,获得较大的发展,与其良好的可靠性是分不开的。G3系列PLC的可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PLC的运行和存储环

楼主:
图片可能有问题,如果哪位需要电子版请给我留下邮箱,我会发邮件给您

楼主: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学习啊,我会提供一定的网上技术指导

网友A(2007-04-11):
楼主您介绍的HolliAs-LEC G3系列PLC跟我们通常所说的源/漏型输入输出好像不一样,跟我们通常说的是反的。是这样的么?
通常源型、漏型是指直流输入/输出PLC而言,针对的是输入点/输出点的COM端,当公共点接入负电位时,就是源型接线;接入正电位时,就是漏型接线。或者换种说法源型是高电平有效,漏型是低电平有效。
源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正极有效
漏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负极有效
源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正极
漏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负极。
有的PLC即可以源型接线,也可以漏型接线,比如S7-200。有的PLC只能接成其中一种,不能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