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6se70报故障!

楼主(2007-01-29):
6se70系列变频器(SIMOVERT MASTERDRIVE AFE)运行中报F006故障!
请问各位高手帮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线等!

网友A:
应该是电网的不稳吧,是不是有其他大型电机的启动等?

网友A:
如果是经常报你再检查一下电枢,励磁进线断路器。我们那有一次是因为励磁断路器坏造成的

网友B:
测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复位后能工作吗,如电压正常,复位后还不能工作,一般情况下是检测电路坏。
如复位后能工作,增大P464下降时间试一下,电话支持:13472698219

楼主:
to:xuexi110
你好,我们用的是一个SIMOVERT AFE UNIT(整流/回馈单元)带四个SIMOVERT MASTERDRIVE (DC-AC),现在是常报FOO6故障,一报就AFE 和(DC-AC)一起报这个故障,,P464也增大过,还是没用,输入电压也正常,复位后也能工作,怎么回事呢?

网友B:
查一下整流回馈单元

网友C(2007-03-15):
我有几台7.5KW以下的AC-AC 6SE7变频器在气温变低时就报F006,经常影响生产。查不出原因。搞多了发现跟房间开窗、气候有关。就把变频器下点几盏40W的灯泡。好了!呵

网友B:
有可能斩波器坏

网友D:
加制动电阻

网友E(2007-04-16):
我手上有三台二手6se70变频器 因设备改造换下来的
型号 序列号
6se7016-1ta61-z t-m60547500007
6se7016-1ta61-z t-m60547500008
6se7018-ota61-z t-m51847500108
联系电话:13793879150

网友F:
建议:
1.检查电源电压或者输入直流电压
2.增大P464下降时间
3.激活P515DC母线电压调节器(预先检查P071)
4.减小P526搜索速度

网友G:
肯定是直流母线电流检测采样电阻烧毁,电阻值51欧姆,更换就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