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SS的5.8版的PID

楼主(2007-01-29):
请问SS的5.8版的PID指令P、I参数在设置有问题吗?同样的P、I参数在6.2版本可以调节,5.8版本只有P起作用,I没有作用?是由于版本问题吗?另外SS的PID能用几次?

网友A:
SS的5.8版的PID指令沒有次數限制,需要注意設置的參數寄存器不要重復,另外i值沒有作用請確定是否積分飽和,在適當調整i值,5.8版和6.2版在數值設定範圍是有些區別,請注意。

楼主:
积分没有饱和,是设定范围的问题,需要将5.8版本的I值设大些,这样积分就起作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