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磁粉离合器什么原理啊?

楼主(2007-01-29):
磁粉离合器什么原理啊?

网友A:
好简单,它是一个线圈通电后产生磁,线圈与外围之间有一些磁粉,线圈通电产生磁,磁吸引磁粉,产生了摩擦,磁力大吸得多,摩擦力就大,电压少,磁力少,产生的摩擦少。我用过好多,也换过里面的磁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