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穿心式电流互感器上的S1,S2可以随便接吗?

楼主(2007-01-29):
穿心式电流互感器上的S1,S2可以随便接吗?

网友A:
那要看使用的场合,如果接个电流表是不用管的。

网友B:
那就要看你所接的仪表,设备允不允许你这么做了,接反的话电流方向也就反了,指示也就会是反量程

网友C:
根据同名端,P1反着S1、S2也反着用。

楼主:
根据同名端,P1反着S1、S2也反着用。
不太明白.
用在电能表上没关系吧?

网友D:
当然不能随便接,如果可以随便接,就不用区分S1和S2了.
其实就是感应出来的电流方向的问题,它的反正关系到电流表或者电能表的正反量程或者正反转.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用在电能表上时要分S1和S2的,接反了电能表就反转了,接电流表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交流电流表是不分+-的。

网友C:
哎!付付不就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