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厂磨机节电措施

楼主(2007-01-29):
在水泥厂中,粉磨是水泥生产的重要工艺过程,也是水泥生产的主要耗电工
序,以下从工艺、电气、设备、运行等多角度谈一下,降低磨机电耗的措施。

1从工艺角度降低电耗的措施

(1)磨机的设计与选择是关键因素

一般而言,以大磨机取代小磨机,可以增产节电,用效率高的粉磨机取代效
率低的球磨机,也可收到显著的节能效果,如立磨、辊压磨、挤压磨、高细磨等,
它们的效率都比球磨机高。

(2)降低人磨物料粒度,可降低单位产品电耗,据统计破碎机电能的有效利
用率为30%左右,而球磨机电能有效利用率为5%左右,因此采用“多碎少磨”
工艺改造可降低粉磨电耗系统。但人磨物料粒度不宜过小,因随着破碎产品粒度
的减少,破碎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功率在增长。对于一定的矿石而言,进入磨机的
粒度存在一个最佳值,在这一点矿石的碎、磨能耗最低,根据经验,最佳人磨粒
度一般为0.005D(D为磨机筒体有效内径)。

(3)强化物料烘干,使人磨物料平均水分在0.5%~1.5%。
人磨水分偏大时,在运转过程中易出现糊球现象,但偏低时易出现静电效应,
从而影响磨机产量,这也是大型水泥磨机粉磨回转窑熟料时,在磨内喷水的原因
之一,实践证明人磨物料平均水分在1.0%左右为好。

(4)强化磨内通风
加强磨内通风,可减少磨内缓冲垫现象,有利于加快磨内流速,可起到提高
磨机产量,另一方面可达到收集细粉尘量的目的,因提高产量相应地降低了磨机
电耗,但通风量过大将使收尘颗粒增大,从而影响粉磨产品细度,对质量不利,
当通风量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会使粉磨单位产品电耗增加,实践证明磨机最大产
量与粉磨系统最小电耗范围内存在一最佳通风量。

(5)在生产中合理确定粉磨物料的细度目标值
在实际生产中,无论对于生料还是对于水泥而言,如果确定的粉磨产品细度
值偏低,可抵消其它措施的作用,从而制约着磨机产量的提高,对降低电耗不利。

(6)磨内结构的变化对电耗的影响
对磨机衬板而言,当人磨粒度偏小时,磨机一仓宜选择沟糟衬板,这可充分
利用滑动摩擦功,增加钢球与物料的接触面积,以达到提高粉磨效率的目的。对
粉磨介质而言,生料磨二仓宜选择钢锻,水泥磨二仓宜选择钢球,这样对降低电
耗有利。

(7)合理的钢球装载量对降低电耗有利
在磨机中钢球愈多,钢球与物料的接触面愈大磨机产量越高。钢球球径减少,
单位体积内的钢球表面积增大,磨机产量也增大,磨机电耗随装球量的增大而增
加。一般讲,在一定范围内磨机电耗与钢球装载量成正比,与球径成反比。但装
球量过多,钢球之间的撞击和研磨效率大大增加,电耗上升。钢球直径过小,占
据了钢球间隙,减少装载量,因产量降低电耗相应升高。磨机存在一单位电耗较
低的最佳钢球装载量值。具体数值应在粉磨系统最佳装载量和球径配比试验中确
定,生产实践证明,大中型管磨研磨体的装载率为25%-35%,以在30%左右为
宜。

(8)助磨剂对降低电耗的作用
在粉磨过程中,加入少量的外加剂,可以消除细粉粘附和聚集现象,它能加
速物料粉磨过程提高粉磨效率,提高质量,降低单位粉磨电耗起到辅助物料粉磨
作用。在实践中,助磨剂以用在大型水泥磨机上粉磨水泥最佳。由于助磨剂价格
较高,其对降低电耗,提高产量的作用应与成本的变化比较,最终未确定是否选
用。

另外在生产中,在磨内投入煤矸石、粉煤灰沸石等易磨物料,则有利于增产
降耗。

2匹配相应的进相机可降低电耗
球磨机多用异步电动机,它有两大缺点:
一是不能经济调速;二是激磁电流由电网供给,加大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变
小,浪费电力。提高异步电动机功率因数,补偿无功的最佳节电措施是更换进相
机,功率因数可提高到0.99。

3设备降低电耗的措施
由于磨机是靠电机拖动的机械,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各样的传动损耗,降低
这些损耗是设备管理的主要目的,首先在设备安装时要严格按规范办事,不可出
现错位及其它一些安装误差。以避免因筒体振动而造成的能量损耗,同时应保持
良好的润滑,减少摩擦损耗。应使润滑油油质清洁,油量充足,油路畅通,保证
磨机系统转动部分有良好润滑。另一方面,由于球磨机通常采用滑动轴承润滑,
轴颈与轴瓦接触角一般为75度-90度,摩擦力矩较大,如今小接触角(30度-40
度),大侧隙的新型刮瓦方式已被成功地运用到生产实践上,我们已知的许多大
型磨机均采用以上新方式,降低电耗作用较为明显,其原理在于减小了摩擦力矩,
而Φ2.4m以下的小型磨机也可使用滚动轴承代替滑动轴承,因显著降低摩擦阻力
而降低磨机能耗,使用滚动轴承代替滑动轴承用在中小型磨机上,其技术已日趋
成熟。

4从运行角度而言,降低磨机电耗的措施

(1)在一定范围内,磨机实用功率随着产量的增大而增大,由于磨机中存料
与磨机自重相比,所占份额相对较小,磨机电流在完全无料空载时和满载工况下
相差不到10%,所以正常运行时,给料量的增加并不明显地增大磨机电耗,磨机
应尽量在满负荷(最大给料量)情况下运行。

(2)适时加装钢球,钢球在磨机运行中会逐渐磨损,导致产量降低,为了保
证磨机产量,一是要采用耐磨性好的钢球,二是必须适时地补充钢球。
总之,水泥厂球磨机节能降耗工作是一项较复杂的工程,需要各部门、各专
业相互协调与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节能效果

网友A(2007-04-29):
好很透彻

网友B:
顶一下,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