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30变频器显示“————”故障

楼主(2007-01-29):
请教:各位高手西门子MM430变频器显示“————”故障是CPU板坏吗?如果是CPU板那么能修吗?请赐教!

网友A:
这种情况变频器还能工作吗?显示面板换过吗?CPU板有问题的话,联系西门子公司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你确定是主板坏了吗?如果主接触器吸合可以修复!

网友C:
    主办不一定坏,我遇到很多,都是驱动板坏,检测光欧很容易坏,不过主板也有坏的,电话支持:13472698219

网友D:
西门子430显示"----"故障有二:1.电压检测电路. 2.三线风机故障.

网友E:
西门子MM430变频器显示“————”这种现象一般是主板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与驱动板通信有问题

楼主:
楼上各位:我已检查过基本可以确定是CPU板坏,现关键该板能不能修请教各位高

网友F:
此板我有,北京蔡工13701089630

网友G:
这种情况是由于CPU自检没有完成,重新拆装一次CPU板部分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