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CJ12接触器线圈紧固螺栓易掉怎么办

楼主(2007-01-30):
我们的抓煤机用的是CJ12-100/3型的交流接触器,用于电机正反转和串电阻用,但是因为抓煤机在使用过程中频繁使用,接触器线圈固定螺栓非常容易掉,夏天时我用扎扣绑上用的时间还可以,但是到了冬天,扎扣的脆性根本不能使,所以线圈非常容易烧,我非常头疼,又找不到那么多φ4的螺栓,求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螺丝上涂一点玻璃胶.

网友B:
同意。玻璃胶是软性的硅胶,俗语说柔能克刚,顺便吸收机械作用力,固定更牢靠。

或者可以加弹簧戒指或者将螺丝蘸点油漆再拧上去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C:
应该用厌氧胶才对,这个包你用到接触器坏。

网友D:
有同样的问题,不过只要螺丝加弹簧垫就能解决。

网友E:
紧固时一定要用弹簧垫片,否则震动后一定会松脱,最外端用双螺帽.

网友F:
机械基础

网友G:
加装弹簧垫,但紧固的力度要掌握好,并不是越紧越好.

网友H:
弹垫和胶都很好用的.我一般用胶.弹垫掌握不好力度

网友I:
楼主的设备估计上了点年纪了,最好的办法还是说服你们老板设备改造.

网友J:
同意用厌氧胶

网友K:
加塑料垫可以缓冲作用,另外加锁母会好一点,我公司40多台天车都是这样用,只不过得定期检查.

网友L(2007-03-02):
改用施耐德LC1F接触器,基本免维护,半年换一次触头就可以了。

楼主(2008-01-18):
请问各位能不能说具体一些,塑料垫是什么样的,学名是什么,我们公司供应处采购的,需要提供具体名称

网友M:
找一块薄的橡皮用剪刀剪成一个平垫的形状,就可以搞定,同意楼上的加双螺母,在有就是一般人不太注意的是以为螺丝拧的越紧越好这是不对的,一般是有八成紧就好了。

网友N:
有两种方法:第一:改型用施耐德LC1F接触器,效果不错的;第二就是楼上说的,找一块薄的皮子用剪刀剪成一个平垫的形状,大概有3个mm左右吧,就可以搞定,我们以前都用过的,加上双螺母也挺好的,
现在我们用的是施耐德的接触器,不存在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