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传感器

楼主(2007-01-30):
我想检测包装箱内药盒的多少,正常的包装完成后是这样的,一个纸箱内有药合24合,每列12合,每合两板,每板8片每板都包有锡箔纸.我想实现如果缺少1合或缺少更多的检测.哪位大侠能提供用什么传感器实现呀,包装纸箱厚7mm内小合厚1.2mm 大箱外形是330mm*315mm*180mm,小合的外形:150mm*80*25mm谢谢大家 邮箱:lhlhxl@163.com

网友A:
建议在包装前检测!13764434290

网友B:
如果检测时大箱是打开的,可以采用限定距离反射型光电检测.有些长距离检测型红外线光电也可以检测包装箱内是否有物体,但需要做试验验证.小合内药板可采用金属双层检测传感器来检测.有兴趣可以与我交流:010-62658140,邓先生.

网友C:
这种一般都是用电子秤来检测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看法,用电子称计重是比较方便的检测方式;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用光电的检测方式也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要看实际的现场情况

网友E(2007-05-09):
嘿嘿,用电子称是个好办法

网友F:
我们是用光电进行缺盒检测的,挺好,可以试试

网友G:
用X光,但是费用太高

还是用最普通 的光电就行

网友H(2008-01-10):
我司有款光电开关可以穿透人的手掌,能不能穿透纸箱需要做试验.不同的材质穿透效果不同.

网友I:
有这么厉害的开关 应该很贵吧

网友J:
光电开关能实现吗?有重叠的两层怎么检测?

网友K(2008-02-16):
与其想这么复杂的检测手段不如将错误避免到还未发生...
预先了解一下再工作过程中最有可能会遗漏的地方再这个地方下功夫吧...换个角度说就算是你检测出来又怎么样呢 拿出来销毁?还是再返工有没考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