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GPLC的高速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7-01-30):
现需要用LG 120S 的高速计数功能,有几个问题,请多多指教。
1、输入6khz时,是否要把“脉冲捕捉”打开,此时是否必须要用高速计数器HSCST(不是HSCNT);
2、HSCST的复位怎么实现,说明书上没有,当前值怎么引用。
多谢了。

网友A:
1。输入6khz时,当然要用高速计数器。但被HSC指定的触点不能再用于脉冲捕捉,双重的定义会引起错误!!(标准型和经济型PLC支持的最高采样频率不同,早期版本经济型不支持高速计数)
2。HSCST的复位可以用预设功能。
3。以上这些详情在 MASTER-K120S用户手册 第七章说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