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9V电压

楼主(2007-01-30):
 只有9V电源,怎样控制电路的通断(远距离控制)

没有放变压器的位置,请问各问大侠有没有看见过9V继电器,市场上有供应吗?

网友A:
市场上有,不过24v继电器在9v时,也应该动作了吧。

楼主:
大城兄

你确认吗?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大城在 2007-1-30 11:57:00 发表的内容:
  市场上有,不过24v继电器在9v时,也应该动作了吧。
--------------------------------------------------------------------------------------------
12V的继电器9V一般可以动作,24V的继电器9V一般动作不了。

楼主:
12V的继电器市场有吗?

网友C:
to: 电气家
 可以肯定告诉你,9V中间继电器市场上有卖的,12V也有,12V的继电器9V可以动作,但会很不稳定,劝你不要这样用。

楼主:
是有吗/
我想问你有经销商电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