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缺相保护又一法

楼主(2007-01-30):
在电动机的控制电路中,通常都设有熔断器、自动空气开关、热继电器或过电流继电器等保护装置,其中尤以熔断器最为必需。一般情况下。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取电动机额定电流的2倍左右。但是,对于某些起步负载大(例如冲床)且没有星--三角转换启动装置的设备,熔断体的熔断电流应选得大些,但若选得过大,又不能起保护作用;选得过小,则又有可能在电机启动时烧断,造成缺相而烧毁电动机。因此很多电动机控制电路中都设置了缺相保护装置。文章来源于《中国传动网》

  缺相保护的电路有多种方案,《电子报》也曾多次介绍。本文再介绍一种在缺相时会自动切断电源的电机控制电路。在本电路中只加了一根零线和一只中间继电器。就能有效地达到缺相保护之目的。见附图所示。

  图中QF为总电源开关,一般采用自动空气开关,KM为交流接触器,RF为热继电器。工作时,按下启动按钮SB2,KQ就吸合并自保,KM获电吸合,电动机转动。若万一C相熔断体熔断,则KQ立即释放。KM亦断电而脱开,起到保护作用。此时HL1、HL2两只指示灯均熄灭,指示C相无电。文章来源于《中国传动网》

  如当B相或A相的熔断体熔断时。KQ虽仍吸合不放,但KM同样会释放而保护电动机。此时仅HL2熄灭而HL1仍然点亮,只要检查B相或A相的熔断体就可以了。

  另外,在压力流量等某些间歇性自动控制系统中,本身就装有中间继电器以接受控制仪表送来的开关信号,那么,应用这种缺相保护方法就更显简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