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问题有报酬服务,会的朋友可以试试!

楼主(2007-01-30):
我帮别人做一控制系统,现在甲方要求上上位机,目前的条件是有PLC S7-200的CPU,有大延2000的多功能数字表,表上有地址和接口软件我们都有,请问做上位机还需要什么软件和硬件,我对上位机是个外行,有哪位高手会做,需要多少钱?请回复和电话跟我联系,我是洛阳的,工程在洛阳,能来洛阳做更好,我管吃住.一定会让你很满意!还有,甲方的要求不高,哪怕只显示不控制也可以,主要是让领导看的,搞形式!

网友A:
一定让你满意.
哈哈,感觉象风月场所的广告似的.
开个玩笑哈,干吗那么麻烦做呀,直接买个不就好了,反正也是搞形式呀!

网友B:
呵呵,去不了,上位机既可以是PC机也可以是PLC,要是只是为了采集数据或者监视的话,直接利用办公室的电脑就可以,用VB之类的做一个界面,使用通讯接口转换器就可以了(MODEL ATC2000),上面有串口接PLC,转换成以太网后利用网线直接远程连接计算机。

楼主:
我对这不懂,直接买个好使吗?需不需要二次开发?最好有会的朋友能来做一下,价格合适的话就可以!不能要的离谱就行!直接利用办公室的电脑做最好!我的这个上位机就放在控制室.不需要连到领导办公室.

网友C:
应该不难。你的意思是s7-200读表的数据,然后再传到pc。wdo_1000@yahoo.com.cn  把你的要求详细些。过年前就可以完成。

网友D:
如果只显示的话没那就太容易了,在给你搞一个现成的破--解版的上位机软件,一切ok

网友E:
我们正在给郑州热力公司调试系统,如果需要可以合作。我们公司在石家庄0311-83831630范红心

网友F:
呵呵

我愿意帮忙!

qq:576823498

网友G:
上位机用DELL、IBM等品牌电脑,也可以采用现成的闲置电脑,但一定要专用!
    上位机软件采用组态王就可以了。如果只是偶尔看看做个形式,可以用破-解版的;如果要正儿八经的用,最好用正版的,也要不了多少钱。
    组态王需要自己编用户程序,不复杂,估计你半个月就可以自己搞定了。
    如果你自己不会,最好别用VB或VC编程,那样的话软件成本可能会更高,虽然功能可以更高。。。。。。

网友G:
呵呵,才看到楼主又是紫冰。。。
    我建议你自己用PJ版的组态王编程,那样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也可以节省很多银子到你的口袋。。。
    如果你肯牺牲和BOY FRIEND的约会时间,肯牺牲一些睡懒觉的时间,肯牺牲一些脑细胞,肯。。。。。。哈哈,我还是建议你自己搞。。。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哟,没有动力就没有进步哟。。。

楼主:
在这里真好,我很感动,有很多热心的朋友,让我感到温暖,感到他们知识的渊博,希望我在这里能学会很多东西!特别是老菜鸟朋友,真的很感激你,帮我指条路,组态王软件我没有见过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怎么做,听你说的意思很简单,等有时间我在网上找找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软件,等学的时候拜大家为师!

网友H:
需要PJ的组态王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MSN yyl19780326@hotmail.com

网友G:
呵呵,不用找了,我什么都有,可以免费给你。

网友I:
搞一个电脑,然后用VB编程通讯是可以的,但是VB的多线性不是很好。如果您的的通讯点数很大是不适合的(100个点的通讯间隔时间大约是一秒左右)。
如果用市面的组态软件可能又感觉有点贵。
http://www.lsllhd.com

网友J:
请教各位大侠,PLC程序是否严格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扫描 的?这一时刻线圈得电后,在线圈以上的相应触点是不是要到下一个扫描才被识别呢?

网友K:
还是老菜鸟好啊,免费!
本来这里就是知识交流的地方,干吗总是钱钱钱的啊
呵呵

网友L:
直接在上位机使用力控组态软件,可以和S7-200的CPU,大延2000的多功能数字表通讯,使用很方便的。加我QQ460223764免费解答

网友M:
用组态软件做吧,很简单的!

网友N:
就听老菜鸟的吧,没错。我公司就用组态王,简单!

网友O:
用触摸屏做显示啊,方便,简单。
组态软件不要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