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震动问题

楼主(2007-01-30):
请问各位高人,电机水平震动或是径向震动或是轴向震动大,一般为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A:
转子有问题

网友B:
转子或者轴承,轴承室有问题也会造成此类故障

楼主:
TO 小电工001
您遇过转子哪里出故障会产生什么样的震动,能说清楚吗?谢谢!

楼主:
TO Isaiah
轴承室有问题也会造成此类故障,能说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B:
主要原因还是安装轴承的时候没有装好,结果运行了不久轴承就挂了

网友C:
装配偏心,轴承损坏可能性最大.

网友D:
轴承损坏或轴承与轴承室有间隙

网友E:
呵呵,有时候负荷不均匀也容易造成轴承提前损坏,或是造成电机振动哦

网友F:
转子断条也会有震动!我以前遇到过一次,换了N个轴承都不行,最后换了转子就好了!
换下后仔细检查转子发现,转子槽内的铝条有气泡空隙,所以最后才确定故障!

网友F:
补充一下:转子断条不光会有震动,声音也不正常,电流也不平衡,不是很难判断!

网友:
该电机是否大功率电机有无反接制动。如果轴承没问题,定子线圈确定没
问题,那就是转子鼠笼断条

网友A:
土八路电工说的对

网友G:
有时候也要看控制线路是否有问题,不过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一些,我也支持土八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