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声波原理

楼主(2007-01-30):
FMU231超声波物位计的超声波是怎么啊出来的?????
是通过什么部件产生的?

网友A:
超声波物位计工作时,高频脉冲击波由智能器发出,遇到被测物体时(物料)表面被反射折回,部分反射回波被同一换能器接收,转换成电信号。脉冲发射和接收之间的时间(声波的运动时间)与换能器到物体表面的距离成正比。 声波传输距离 S与声速C和时间T的关系是S=C*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