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6SE70应用问题

楼主(2007-01-30):
我这个有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4个18.5KW的电机拖动一个重约30吨台车在轨道上来回移动,用一台110KW 6SE70的变频器(带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开环控制,绝对编码器检测台车位置,使用中台车在轨道上最左边和最右边停止的位置时不时的超出去一些,非常头疼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如何设置能避免这种情况?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电机启动好像总要延时2、3秒?

网友A:
没得救了,建议换用ABB的吧

网友B:
延时很正常,可达到6S,也是必需的,停车也一样。

网友C:
你所谓的最左边或最右边是不是采用编码器计算出来的值?

网友C:
启动时延时2、3秒指每次启动都这样,另:平车的正、反向及起、制动是否频繁?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 同样的设备,有一套用了爱默生的通用变频器,延时这个问题没有出现。 西门子的6SE70有个励磁时间参数我改了一下也没有效果(原数值是电机识别的时候自动计算的)。

楼主:
你好, wxgjy! 是编码器计算出来的值,不过这个值只是刚开始的时候计算一次,不是时时计算的。 自动的时候正反向很频繁。

楼主:
这一块控制上作的比较粗,直接停车反向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我试着先停车延时0.6s反向,台车换向的动作慢了,但是我说的那种情况还是没有改观。

网友C:
“是编码器计算出来的值,不过这个值只是刚开始的时候计算一次,不是时时计算的”,即最左最右的停车点由编码器计算得到,个人认为:使用中台车在轨道上最左边和最右边停止的位置时不时的超出去一些的原因在于编码器测量累计误差所致,我以前碰到过,不是很好处理,如果设备的定位要求比较高的话,可能不太容易做到,但适当的改善还是可以做到的;加装一只光电或接近开关,做测量误差校正。
我不知道你控制变频器的给定源是什么?模拟量?数字端子多段速?现场总线?如果是现场总线,跟你的停车控制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