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产,日系,欧美伺服孰优孰劣?

楼主(2007-01-30):
我是搞机械的,刚入行,行情不熟,那位大虾可以给个提示先啊,不胜感激中!!!!!
最好连带PLC和触摸屏一起讲讲。谢谢!!!

网友A:
国产,日系,欧美伺服孰优孰劣?
------------------------------------
你排的顺序就是由劣到优!

楼主:
总有差别吧,感觉国内各品牌伺服满天飞,价格性能上的差别具体是什么呢?

网友B:
不管是性能功能还是价格欧美的产品都是一流的!

网友C:
产品的优劣很难比的,就象炒菜,你能说黄瓜一定比土豆好么?合适你使用和你熟悉使用,最终能满足你要求的价格最低的是最好的,但是这里面主观方面就有不小的影响。

网友D:
你设备是高档次的就要选欧美的.

网友E:
看你的实际情况了,价格,品质,等都是问题,这个还是就具体的问题来论吧!!!

网友F:
比较这个不能简单的从价格上比,国产的是便宜,但欧美的性价比非常高,也就是说花同样的钱能达到的性能和功率等是国产没法比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国产的就完全退出竞争了,比如军品.我就是做伺肥电机的,我们公司的产品是微电机的第一品牌,瑞士的HAULHABER.我们的电机可以在零下55方式使用,在这方面是其它国家做不到的

网友G:
要看你的要求了,便宜的和贵的价格相差太多,性能也相差太多

楼主:
我是想对现在国内的伺服有个大致的了解,方便以后选择啊

网友A:
论坛里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比如:http://gx.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372461

去看看?!

网友H:
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A:
严重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