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MI如何关背景灯

楼主(2007-01-30):
请问一下高手,我用的HMI A57BSTD,我想在控制区内把背景灯关掉,可是按手册一关的时候警报器就响,请问是怎么一回事哦??我设置的控制区为$50长度为5,状态区为$60,可是我在宏编辑中把相应的地址置位以后就报警?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控制标志缓存器(CFR)应该是$51,所以你只要让$51=2,就关闭背光了,若$51=0,就开启背光了.你是否是这样做的??

网友B:
teamo.wan
  说的不错,的确如此。

楼主:
我不是那样做的哦,我是这样做的:开启的时候在宏里面做CLRB $51.1, 要关闭的时候在宏里面做SETB $51.1,可是我一关的时候就报警,请问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TO 小雄3115:
你的做法和我的差不多,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会不会是你的宏程序有什么错误,或者在其他地方用到了$51.1?
还有你说的报警是什么意思? 蜂鸣器响?

楼主:
to teamo.wan:
我说的报警就是指蜂鸣器响,
我再照你的办法再试试吧,

网友C:
还有一种类似关闭背景灯的方式就是采用屏保也可以达到效果。

网友A:
TO 小雄3115: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怀疑是你的其他设置中用到了$51.1. 可以通过邮件或电话联系.
邮箱:wanlyn1013@163.com
电话;051263403008-3731

楼主:
to teamo.wan:
谢谢你啊,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可能在前面的程序中有什么问题,我新建了一个文档,就可以关闭背景灯了,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背景灯关闭了的话,要打开背景灯要怎么做国,因为是黑屏,在屏上做按扭的话看不见,如果要用功能键的话,那不是每个画面都要对功能键做一次设置,这样工作量很大哦,我的程序画面很多,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再次开启背景灯?

网友D:
随便点击一下屏上的任意位置,就可以开启背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