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07-01-30):
大家好:向你们请教一下PLC与变频器通讯的问题,我看了一下我们在网页上写的一个通讯程序,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一)在这个程序中(RS D200 K12 D500 K10)中,是计算机发送12个数据给变频器,变频器接收10个数据,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在发送数据中,第4,5位是指令代码,7,8,9,10位是写入的数据,(1)但是在写入正反转的书写格式中,7,8位写入的是数据,9,10位写的是总和校验,这样写的话就成了计算机发送10个数据给变频器? (2)在写入变频器频率的格式中,7,8,9,10写入的是数据,11,12是总校验和, 两次写的格式不一样,是不是PLC自己可以分辨出来?? (二)变频器返还给计算机的数据是不是变频器自己写出来的??
  (三)在与变频器的通讯中,是不是一次只可以进行一种通讯,如果要一直读取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但是在读取频率的时候我要改变变频器的运行方向,怎么来处理, (四)在用RS指令的时候,通讯格式是不是要根据要通讯设备的不同而使发送区和接收区的位置不同??谢谢!!

网友A:
Haiwell(海为)国产PLC,编程软件带内置仿真器,它可以方便地和第三方设备通讯,支持多种通讯协议(Modbus RTU/ASCII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以及海为公司的HaiwellBus高速通讯协议)。极为便利的通讯指令系统,使你无论使用何种通讯协议都只需一条通讯指令便可完成复杂的通讯功能,你不用再为通讯端口冲突、发送接收控制、通讯中断处理等问题烦恼,你可以在程序中混合使用各种协议轻松完成你所需的各种数据交换。
你可以到海为网站(http://www.haiwell.com)了解并下载编程软件、程序示例及其他所有资料

网友B:
发送的数据是根据相应的通讯协议,协议如何要求就如何发送。
您要求实时读变频器的频率,而且还要偶尔控制变频的运行方向。这个问题是不难的,因为通讯的速率基本很快。您想转变运行方向时就暂停读频率的通讯程序。
您的理解是正确的:“通讯是互动。您发出数据,变频器返回数据完成一个过程”。
通俗地讲:每次通讯只能完成一种功能。 http://www.lsllhd.com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教,还想请教几个问题.

 在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485通讯的指令(HEX  D603  D700  K4) (ASCL  D400  D206  K4)中,如果要在用触摸屏来用D400写入和D700读取变频器的频率,如写入中,D400中的值是不是自动以16进制的格式写入的,D700中读取的频率是不是和变频器中的频率是一样的,要不要做一些转换??
    用(RS D100 K12 D200 K0)指令时,是不是D100 K12指的是PLC发送到变频器里的数据,而D200 K0表示变频器发送给PLC的数据长度,两者之间是没有联系的?

调整通讯参数里的停止位长/数据长,有无奇偶校验,CR 回车,LF 换行,命令是做什么用的?
停止位长/    8位   0:停止位长1位       1:停止位长两位
数据长       7位   10:停止位长2位      11:停止位长2位
有无奇偶校验     0:无      1:有奇数校验      2:有偶数校验
CR、LF在变频器的通讯中有什么作用?

M8122指的是PLC向变频器发送的时候只有置位M8122才会发送,发送完成后可以自动复位,
M8123指的是变频器向PLC发送数据的时候PLC接收完成的标志,要手动复位?

网友C:
1.你可以自己设置以什么进制的格式写入,不过一般用十进制就可以了,不过你要看一下变频器显示的小数位是几位,如果是两位你应该将写入变频的D400设置成**.**含两位小数的形式,如果是显示一位小数,就将D400设置成**.*含一位小数的形式就可以了。读频率类似。
2.对,是没有联系的,RS D100 K12 D200 K0就是将你想要写给变频器的12个数据先寄存到D100开始的寄存器中,将由变频器读取的0个数据保存到PLC中D200开始的寄存器中。
3.数据位长,停止位长,奇偶校验,波特率,CR,LF一起构成通讯协议格式,但具体CR、LF在变频器的通讯中有什么作用,呵呵我也不清楚,还是请高手来回答吧。

网友D(2007-03-31):
CR、LF在变频器的通讯中是表示一条通讯指令结束的回车换行信号

网友E:
那无协议通讯发送一个数据,那对方设备也会返回一个确认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