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FX2N-16CCL-M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7-01-30):
各們好:
    請問有誰用過fx2n-16ccl-m,是否可以發個設定範例一看,謝謝!

网友A:
FX2N-16CCLM这个东东我倒是用了好多个  程式我这边有.不过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对这个东西进行设定的.比如cclink到远程IO的通讯速率;一共有多少个远程站每个站站点都得设定.

楼主(2008-04-11):
发了那么长时间了,怎么也没有人出来说句话呢!

网友B(2009-04-07):
哪位知道三菱PLC于电脑连接线怎么做,拜托

网友C:
楼上的,线还是买条国产的,不是很贵的

CC-LINK是有本手册的,上面有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