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自耦变压器降压与星三角降压的区别?

楼主(2007-01-30):
说说自耦变压器降压与星三角降压的区别?

网友A:
星-三角一般用于轻载,自耦降压一般用于重载如消防喷淋泵

网友B:
自耦降压通用,星三角却只能用于可变换星三角接法的电机,大功率的一般用前者.

网友C:
自耦降压柜体积大

网友D:
同意一楼

网友E:
星三角成本较低,但启动特性较软,自藕降压好一点,但是多了个自藕变压器成本较高,所以在几十到几百千瓦的中型电机上用的比较多一点,主要适用于带负荷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