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抓斗运行时发抖

楼主(2007-01-30):
我们的抓煤机抓斗运行时,抓斗有发抖的现象,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电压稳定么?交流接触器接触良好么?各相是否平衡?

一般初步分析都是这几方面找原因。

网友A:
忘了一点,还有机械方面的原因。不过我对机械不是很熟悉,所以只能先从电气的角度分析。

网友B:
你是哪里,可以交流QQ:45871855

网友C:
转子回路触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