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业制冷压缩机维修方法

楼主(2007-01-30):
    我单位的专为烘干炉出件制冷用制冷压缩机最近总是发出咔咔的声音,在ks98上面显示的是电机过载报警,而且回水的压力值不稳定,但是我测量了一下该电流还没有达到额定电流的一半,现在根本找不出什么原因,请各位有经验的师傅们帮我研究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或者有什么相关的资料可以提供我分享以下,谢谢!

网友A:
测量一下冷媒的压力,低压与高压。与工厂提供值对比。如果低压压力小,则补充压力。此外,现在是冬天,压缩机电流偏小是正常现象。如果高压压力高,则清洗冷却水管道。

网友A:
以上经验仅限于用R-22的压缩机,如果是氨压缩机,那么由于我没有用过,所以不知道是否适合上述检查经验。

楼主:
    我们用的就是r-22的压缩机,但是问题出现在电流小而且是过载的报警,您是否是怀疑电机过载可能是冷却水管道引起的呢?

网友A:
兄弟,用钳表卡一下电流跟额定电流对比一下再说是不是过载,不要迷信仪表的报警功能。此外,找一套压力表在压缩机工作平稳后测一下压缩机的回气压力到底是多少?就是粗管的压力。有一个可以拧开阀门的。
现在天冷,都至少差不多4KG的压力,如果过小,比如小到2KG,那就补充冷媒。至于冷却管道的事情,我只能说是推测。因为我们单位的中央空调每年都拆出来清洗一次冷却水管道。不知你们的如何。如果多年没有清洗的话,那就找人清洗一次吧

楼主:
我回去具体查一下,确实我们空调管路多年都没有清洗了,再次感谢您对我的帮助

网友B(2009-04-23):
兄弟:压缩机里面没润滑油了。

网友C(2009-07-15):
有咔咔的声音,是不是压缩机里面的阀片坏了,要是这样的话压缩机就要换了.

网友D(2009-11-09):
首先应该知道压缩机是活塞式的还是漩涡式的还是其他型式的,这样才好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