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问题

楼主(2007-01-30):
我们厂的冲渣泵房设在地下,地面上常有水,且温度高,大约有25度.电机共有8台,其中有6台为Y280M-4 90KW(额定电流为164A),2台为Y280M-4 55KW.(天津大明的).其控制柜在距其大约有100米的地上.且其电流大多不平,有时相差20A.且中性线用钳形卡表测量有电流,5-12A不等.我大约半年一加油,检查接线,摇绝缘,但是前些日子烧了两台.而且交流接触器(CJ20-250)的触头容易粘.很是气恼.请问我应该如何维护这些电机.
另外,前两天有一台电机前轴承响不好,我换了一台刚修好的电机,使上后,卡电流为145,155,170A,使用一会后163,164,175A,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想是电缆太长

网友B:
估计是空气中的湿度和温度太高的关系,造成三相阻抗不平衡.关于粘连的问题,选择更大容量的接触器,或者用真空接触器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再是检查一下电源和接触器

网友D:
用降压起动箱控制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坏,要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E: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2008-05-19):
怎么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源和接触器,,,,,,,,,,,,,,,,,,,,

网友G:
建议考虑一下线路压降

网友H:
线路太长,建议50m以内

网友I:
检查一下电源质量,如:频率等。变频器和软启动用的多的话尽快加装电抗器。

网友J:
将电控柜移到地面上,环境好的地方,地下只设相应的控制按钮和需要的仪表等,     在地面上增加一台合适大小的送风机,送风管引到每台电机的后屁股上,24小时送风.

网友K:
负载会不会有问题,电流大~~~~``

网友L:
引用2楼的"估计是空气中的湿度和温度太高的关系,造成三相阻抗不平衡."?????????!!!!!!!!!!!!!!!!!!!!!!!!!!!????????????????

网友M:
我们厂子里冲渣泵和你说的几乎一样,使用一年以后我们全部换了DW15万能式断路器直接启动。自偶全去。电流大小阀子开度大小有关,震动一是轴承。二是联轴器不同心。螺丝松

网友N:
在控制柜内加一个输出电抗器

网友O:
检查一下电源和接触器

网友P:
1、检查电压高不高2、电机底座水平吗3、接触器在下面的话,最好换成防爆的真空自动馈电开关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问一下14楼的大师,您换了以后好了吗?我们这里想加装变频器,不知可行否

网友Q:
接触器太小,容易粘点,接触器容量必须大于启动电流

楼主:
我们的接触器是250A的,空开是400A的,操作台是在地面上的,泵和电机是在地下的

楼主:
大家对环境热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7-05):
请教大家如果我们换为变频器控制会怎么样

网友R:
我想没问题,用ABB的变频器就不会有问题了!可以确定!

网友R:
另外要检查负载,泵和电机!

网友S:
且其电流大多不平,有时相差20A.且中性线用钳形卡表测量有电流,5-12A不等

这么大的零序电流,  找厂家去,这样你们还用,不怕出事?  你们的电机怎么接出零线来了,真是费解

网友T:
电线有没有氧化?接头有没有松动的..换个变频器用用也不错呀,

网友U:
线路太长,工作环境太差,各方面因数

网友V:
因素太多!

网友W:
现场工况比较潮湿,建议改善环境家装排风设施。

其他原因楼上的诸位师傅也说得差不多了

网友X:
估计是空气中的湿度和温度太高的关系,造成三相阻抗不平衡.关于粘连的问题,选择更大容量的接触器,或者用真空接触器 ,改善环境!!!!!

网友Y:
环境恶劣,线路长压降大所致

网友Z:
电机没有保护装置吗,控制系统做得太马虎了吧,烧掉一台55KW和90KW的电机,代价不小啊。花点小代价,把控制系统重新设计一下,估计你现在用的很老了。这么大的电机,下面连电流表都不安几个,还要用钳形表量。好好改造一下。

网友AA(2008-12-16):
引用 网友Z:

电机没有保护装置吗,控制系统做得太马虎了吧,烧掉一台55KW和90KW的电机,代价不小啊。花点小代价,把控制系统重新设计一下,估计你现在用的很老了。这么大的电机,下面连电流表都不安几个,还要用钳形表量。好好改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