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过大

楼主(2007-01-30):
客户打电话过来说一7.5KW离心风机经常跳过载,大概一天跳两次,4平方的线,电流有30A(客户请电工量的)风机装在楼顶,马达有防雨罩,设备调试好后有两个月没有用,现在刚刚用20天就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客户在宁波比较远,还没到现场看,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7.5KW离心风机电流只有15A左右,而现在有30A,应该是风机故障。

楼主:
风机一般会出现那些故障

网友B:
摇一下电机绝缘,可能进水了。拆开烘干一下

网友C:
拆开看看轴承是否坏了

网友D:
你看看是不是风机进风口堵住了,导致风机旋转吃力,出现故障
我们在北京的工程就曾碰到过
或者是你的电气元件质量不过关

网友E:
是风机负载的启动电流!我也遇到过!热继电器根本没法用!

网友F:
风机机械有问题

网友G:
7.5KW离心风机,电流有30A,启动电流???加个时间继电器就行了。一般离心风机启动时负载大,有时过载,躲过启动电流就好了。再检查下风叶,如变形那早点更换,要烧电机的。

网友H:
 长时间不用 拆开看看轴承是否没油了

网友I:
什么电机进水, 进水电机会烧的不会一天过两次载,什么风机进口堵了,进口堵塞电流会减小的,  电流都30A了原因有可能那是负载大电机功率小,也就是小马拉大车,检测的办法你把进口用木板或别的东西堵上一半是否电流减小.

网友J: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K:
 什么传动型式的.电机独力空载正常吗.

网友L:
哦,你说的还不详细,30A是什么电流,稳定吗?线路的有多长电机末端电压是多少.也建议你照 lqs顺的先试一下

网友M:
你让他那里的电工量一下三相是一样的电流吗?热继电器是好的吗?接点接的好吗?都有可能的

网友N:
有可能是轴承久未有用生锈了,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O:
不找出原因电机回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