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变频器DZB60B奇怪问题

楼主(2007-01-30):
富凌变频器DZB60B型37KW.开机即显示E001(欠压),恢复出厂值后又出来E00A(过压).我处的电压是稳定的.请教各位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处理. 另哪位有这型号的说明书呢

楼主:
如果有知道或者手头上正好有此机型的请告诉一声,先谢了

网友A:
电压检测出问题了,不过这个机器好像很久了.

网友B:
这家公司的变频器太烂,我公司用了近10台,故障多的不得了,我还是建议你换过一个牌子,不说进口的,现在很多国产的质量都不错!

网友C(2009-03-19):
建议你看下开关部分的那几个续流二极管。。

我今天也碰到了

做了2天才查出来

网友D(2009-07-05):
到处修辞学自尊心现在现在

网友E:
这真是一款老机器了,新手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F(2010-03-17):
谁有富凌变频器DZB60B参数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