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启动条件

楼主(2007-01-30):
现用fx2n-48MR+10PG 控制伺服电机 放大器为mr-j2s-200A 目前伺服SON 为ON
并且10PG已点动发脉冲··电机没反应··还需何条件·放大器参数为默认!请指教

楼主:
各位运动控制的仁兄们···
伺服启动条件有SON 为ON ,LSP 和LSN ,EMG 与SG要连接(NC)
10PG 要有脉冲输出 VIN+ 和VIN- 应该有外部DC 5-24V电源
想检查放大器的接线可以看显示输出状态···
大家都讨论下··这样才会有提高·

网友A:
想请教一下“伺服启动”刚换过编码器也对了原点手动控制会转自动控制不转是怎么了?是原点没有对好吗?

楼主:
62062500:  是社么意思···你的编码器接在哪里·?

网友A:
编码器是中空同轴连接的,起初是轴承不行了换后编码器也坏了,又换了编码器装车运行过电流,原点没对好重新对过后再上车手动带载运转没问题自动运转就是不转,有运转信号/驱动器也有输出可就是不转也不报警。想请教一下斑竹是什么原因?还想请教一下怎样才能很快的校原点?谢谢!

楼主:
你的手动是指伺服放大器的点动吗?你的自动其实就是软件发脉冲吧,主要检查你的脉冲是否发出,而且频率是否达到要求·电子齿轮还是要设下,至于校原点一般可以快速归零,碰到零点再走一圈Z相脉冲就很准了!用绝对方式,的话原点确定后,行程都是定死的。很方便,只要算脉冲个数就可以了·

网友A:
斑竹你好:感谢你的回复。设备我已修好是参数设定的问题,关于原点的问题还想请教。你说的快速归零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还有原点究竟是指什么?我只是一个普通电工水平有限,也没有测试工具只有一块万用表。电机配的编码器是多摩川的除了电源、接地外还有七根线用来传输信号s1/s2/s3/a+/a_/b+/b-我对原点时用三个发光管接在s1/s2/s3/上然后转动电机,转至有两个管子一起亮时锁定。然后再慢慢转动观察每转过两槽亮的状态变化一次做到这样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对不对,请你指导。还有电机是差分电压控制不是脉冲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斑竹!我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有一个电机严重发热,观察发现每转一周伺服驱动器上的电流极限的灯亮一下而且生产的产品有误差。进一步检查发现电机的编码器没有s1/s2/s3的输出电压可是驱动器的三个指示灯会亮。对比正常的机器有输出电压换了备用电机故障消失。电机我还没有拆这个电机和我上面说的不一样是意大利的,编码器是塑料盘用了六年了型号是EF80C6C2000S5我想问可以用其他的代替吗?还有为什么每转一周要达到一次极限电流?